[求助] 有关APR后如何查看设计门级数

楼主(2014-07-11):
请问一下,当我APR设计完成以后,如何去用工具去统计我设计芯片的门级数是多少?

网友:
report_design -physical   ,  前面的部分 ,

后端一般不讲gate count,讲instance count

gate count可以毛估计为instance count x 4~5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在SOC Encounter中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
soc中,checkPlace可以看出instance数目,另外好像有reportGateCount这个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