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dc综合关于门控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是这样的,在我的设计中有一个模块是用门控时钟来驱动的,相当于assign CLK1 = gate & CLK,  CLK是主时钟, CLK1是门控之后的时钟,将这个时钟送给需要门控的模块,但发现综合之后对网表仿真这个CLK1一直是没有输出的,modelsim中CLK1信号是红的, 即使把gate信号置1也不行,综合的网表里将这个与的操作用二选一来实现的,即MUX( CLK, 0,gate, CLK1),例化了这么一个模块,我想问下这是怎么回事,是门控的时钟要在dc里特殊声明么?如果前仿的话这么写是没问题的,但是综合后CLK1信号就没输出了,请各路大神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对了,我是用的smic 18的库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再顶一下,没人吗

网友:
门控时钟的写法 在synopsis 网站上有说明的,dc的power compiler部分也有说明,
rtl几乎都是那样写的

always ( posedge @clk )  {
  if (EN) { # clk gate open ,
    xxxx
  }
}

楼主:
回复 4# icfbicfb 可是这个门控时钟要送给几个模块,所以就在顶层用enable和clk做了个与的操作,如果用            always@(posedge clk)
            if(enable)这种写法的话,就要在所有子模块的always模块中都加上这个if语句了,而且对组合逻辑也没法控制

网友:
rtl我不太懂,有的icg是rtl直接例化进去的, 其他的才是compile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好的,谢谢,看来这个问题还是要在前端设计的版块里问

网友(2014-09-15):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你所描述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6-05-10):
回复 网友C:

   楼主,楼主,能说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