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跟lvs的source name不一致 求助。。。。

楼主(2014-07-11):
netlist

netlist

result

result
如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真的是让人费解,求大神,大神们帮助~

网友:
出错了,都是这样差不多的结果啊。

网友:
只能说接错了,还真难说哪里错了。

网友:
你gate有接错的,gate连接关系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查了一遍,都没错呀,提出来的网表是正确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提出来的网表是正确的呀,就是做LVS的时候报的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查了几遍了,没查出来哪里错了,而且网表提出来的是正确的呀。

网友:
是模块lvs还是chip lvs,

建议给个完整的lvs.rep 给大家看看 ,  给的信息太少,看不清

或者看下lvs.rep 后面的 detailed connections  部分,

网友:
是不是LVS工具的网表没有更新呢?

网友:
试一下Gate Recognition选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