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个ESD保护

楼主(2014-07-11):
请问,为什么跨power domain的gate需要CDM保护呢?

网友:
CDM 是什么

网友:
什么产品还要CDM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charge device model, 一种ESD event.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

网友:
POWER MOS吧,power MOS的CGS很大,是高频低阻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任意管子的gate,只要在两个不同的power下就需要保护,比如途中的AAA点

网友:
CDM会在substrate上积累很多电荷,相当于整个gnd bus都有charge. 当这个Charge对不同power放电时,自己domain的可以通过power clamp放掉,但其他gnd 的charge就容易damage inter-face, 尤其是那些core device.

网友:
我是问一般测ESD都测HUM ,CDM测试的产品少,你们是什么产品

网友:
8楼描述的没错,一般在不同的power之间,不同的gnd之间加类似于反向并联的二极管结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