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7-11):
电路有A/B/C/D.....多个模块构成,每个模块上都有输出总线,直接在该电路图上搭建仿真环境进行仿真没有遇到问题。但是,将该电路建成symbol后(即A/B/C/D。。。等输出小总线,第二次又合并成大总线),再进行仿真总是提示:
error**the memory request exceeds the current available space.
#memory which has been allocated = 3911150kbyte
#memory in next memory request which fails = 131kbyte
please continue by
step 1:inspect input file for possible errors in .TRAN
          statement or any sources with repeating functions.
step 2:if other users or jobs are running , wait until they free up more memory space.
step e:have your system manager enlarge the swap space on this cpu.
******job aborted.

看到有以前的项目中也由这样子标记的结构,,是不是这样子标记后,cadence仿真计算方式发生了很多重复,从而导致计算次数比非symbol
时多了很多,因此提示空间不足呀。。symbol后仿真电路check的时候没有问题。。
有了解原因的前辈吗?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常的话两种情况下都不应该出现error的,可能是用整体symbol时线路连接或者激励源连接有问题吧。系统提示的错误信息已经比较详细了,除了内存被占用外应该不是硬件或软件自身出错,可能是主观上还没有认识到的电路错误吧

网友:
你用的是公用的工作站么?如果是的话,看你的第二步提示,有可能是别的用户在用把内存消耗掉了,所以没有足够的内存给你用了,我以前在学校的工作站上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要么等机器空闲了再用,要么换个工作站试试。

网友:
我用spice仿真的时候,不同版本对memory的支持不同。可以看看有没有更新版本的仿真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可是把所有模块都放底层跑(即消除“宽总线”包含“窄总线”的情况),就可以的       但是把底层所有模块A、B、C、D何建成一个symbol后,再跑就不行(除了仿真信号,symbol外边没有其他电路)

两种情况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只有一种窄总线(A/B/C/D的各自输出),而后者symbol的输出总线包含了A/B/C/D的各自输出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