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in会跑出芯片外面?大家能告诉我该怎样解决吗?

楼主(2014-07-11):
为什么pin会跑出芯片外面?大家能告诉我该怎样解决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这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不是lef定义有问题啊,但那时电脑提取的啊,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b lock属性改成pad属性试试

网友:
有些io pin没放到位置上,或者是本该不route的线 ,用skip route 设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是整块芯片不是block啊,是PAD的pin跑出芯片之外了,那又该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pin名是IOPAD的,就不知道他是怎么跑出PAD了,甚至跑到芯片外面,后来看到很多线短路了,重新做了两篇Nanoroute,他就没有出现pin跑到芯片外面和线短路的情况了,我不确定是不是工具的问题,或者说布线资源不够导致布线一半就停止了这种情况,因为我一直也没改过floorplan,如果说拥挤应该前后都是一样的,怎么后面就没有问题呢?虽然现在暂时解决了问题,但还是没找到问题的根源不是很放心

网友:
把io pin手工挪回来啊, 这个是可以动的,不是死的,

place的时候setPlaceMode -placeIOPins true (缺省为true)了么, place完一般会放到pad位置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可以动啊,但没办法把它移到PAD里面,我尝试一下版主的command,非常感谢版主的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出问题的io在lef里面是不是block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