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运算和相干积分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7-11):
具体实现时,相关运算是相乘累加的过程,那相干积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干积分是通信里面的 一个相同的信号 在不同的噪声下  不断累加就能提高SNR

网友(2014-09-17):
说白了,数字信号处理,都是离散的采样点,没有办法做积分的,就是做累加来实现的。

网友(2014-11-12):
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2-02-12):
相干积分:在累加求和过程中,将I路和Q路数据分开来进行,而不是将两者混合起来,称为相干积分。(ref:谢刚.GPS原理与接收机设计.P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