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为什么这么来抽取RC Corner

楼主(2014-07-12):
试着用一个encoeunter流程,做一个项目时。流程在pre-postroute 阶段是min max的,在postroute之后,是mmmc的。其中在Makefile中有以下几个step:route   postroute  postroute_hold  postroute_SI_hold  postroute_SI signoff  。我的疑惑是,为什么在做route之后的每个step,我看log的内容,会把当前design的所有active RC Corner对应的RC全抽取呢,这个不是很费时费时吗,比如在step: postroute  他是用来做route之后的setup的分析的,我看有些RCcorner_min的就不需要抽吧,这个过程中应该也不需要啊。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这个是为什么的啊

网友:
为何程在pre-postroute 阶段是min max的,在postroute之后,是mmmc的

楼主:
版主给点意见噻 ,给新手指导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为了提高效率吧,在前面的过程中就按照default的先快速的做,然后route完再考虑更多的analysisviews

网友:
mmmc嘛,修setup的时候要考虑不会出现hold,修hold的时候得考虑不会出现setup啊。不抽怎么算,怎么保证

网友:
建议 要么full mmmc , 要么non-mmmc (即传统的bc-wc) ,

mmmc肯定比bc-wc 耗时间,这个是肯定的, 不需要比较,现在的趋势就是mmmc, edi11.1 后,不允许bc-wc,只有mmmc了, 因此比较的没有意思,

mmmc 请指定最少需要的view种类,view越多,extraction timing越慢,这个是肯定的,
不需要的view就别指定,

timing engine通常是extraction 很慢,但是抽一次,所有view都有timing了, 就不需要再抽第2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