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PCIe如何实现3GB的传输速率?

楼主(2014-07-12):
要求PCIe传输速率至少在3GB(24Gbit)。    查资料发现,PCIe硬核无法满足要求了。  xilinx好像也没有3.0的硬核
    小弟也是刚刚接触PCIe。
   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怎么样才能实现至少3GB的传输速率?

网友:
2代的单通道速率是5G,用X8就可以了啊

楼主:
那如果要求的传输速率更高 ,如 4GBytes 。该咋办啊?求解、、、

网友:
要求的传输速率更高 ,如 4GBytes 。该咋办啊?求解、
-------------啥应用啊,那么高的数据。  用两个pcie 不就完了。 关键是价格。   这么大的数据,8k 4k播放器都可以放好几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采集。
   两个PCIe ?    能不能讲的具体点啊

网友:
X8不行
就X16 3代

网友:
回复 楼主:

The Xilinx supports the transceiver line rate to 13.1Gbits/sec of the GTH with the 7 series.So the serdes can use the gth to do it. But the xilinx not support PCI Gen3 controller.
You may study the spec and implement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