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uck开关电源检测电路路

楼主(2014-07-12):
检测电路

检测电路
麻烦问下,哪位高手知道这些三极管在这里的作用呀?谢谢啦

网友(2014-12-17):
具体检测啥的?检测电流的?

网友:
其实就是level shift用的

网友:
上面两个是level shift,下面两个是折叠放大器的输入对管

网友(2015-04-30):
射极输出,电平转换,这个电路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