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帮我看看pt的timing report。这个该怎么修

楼主(2014-07-12):
------------- Max Corner PrimeTime ----------------

****************************************
Report : timing
    -path_type full
    -delay_type max
    -max_paths 1
Design : m_core
Version: H-2012.12
Date   : Sat Jul 12 19:46:34 2014
****************************************

  Startpoint: por (input port clocked by insclk)
  Endpoint: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div_x_cnt_reg_1_
               (recovery check against rising-edge clock iclk)
  Path Group: **async_default**
  Path Type: max

  Point                                                   Incr       Path
  ------------------------------------------------------------------------------
  clock insclk (rise edge)                                 0.0        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        0.0
  input external delay                                    10.0       10.0 f
  por (in)                                                 0.0 &     10.0 f
  U110/Z (BUFM2)                                           1.2 &     11.2 f
  U102/Z (BUFM2)                                           1.3 &     12.6 f
  U105/Z (INVM2)                                           1.5 &     14.0 r
  u_spi_out/IN8 (m_spi_out)                                0.0 &     14.0 r
  u_spi_out/u_irq_gen/por (f_irq_gen)                      0.0 &     14.0 r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por (f_navscc_cnt)      0.0 &     14.0 r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U37/Z (AN3M2)           1.9 &     15.9 r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U120/Z (BUFM2)          1.8 &     17.8 r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div_x_cnt_reg_1_/RB (DFQRM1)
                                                           0.0 &     17.8 r
  data arrival time                                                  17.8

  clock iclk (rise edge)                                   1.0        1.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        1.0
  u_spi_out/u_irq_gen/u_navscc_cnt/div_x_cnt_reg_1_/CK (DFQRM1)       1.0 r
  library recovery time                                   -0.2        0.8
  data required time                                                  0.8
  ------------------------------------------------------------------------------
  data required time                                                  0.8
  data arrival time                                                 -17.8
  ------------------------------------------------------------------------------
  slack (VIOLATED)                                                  -16.9

网友:
这个是个异步的clk之间的检查,首先你得确认这条路径是不是false path. 其次你的clock还是ideal的,你这个data是pr之前的?

楼主:
是pr之后的,没设false path.我需要改sdc吗?

网友:
直接false path,
然后问前端

网友:
clock都还是ideal的你看这个报告有啥意义?

网友:
sdc还是不能直接用D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