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VHDL高手指导

楼主(2014-07-13):
一个VHDL程序代码太大,能不能把代码分成多个小的文件,然后在一个文件中将各小文件组合起来,我的意思不是分模块,调用模块,只是把大的文件分割成几个小文件。
求赐教。

网友:
可以考虑把某些process改成component,直接分割没有见过。

网友:
为什么要这样做,用“include  xx” 试试吧,
如果我的话,我就分模块,这样才是正确的设计方法

楼主:
因为在功能上不需要分模块,主要是因为代码量太大了。

楼主:
即便是分了模块,模块例化导致代码量太大,分文件主要是为了查询时比较清晰,便于代码的管理和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