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ocean script仿真问题

楼主(2014-07-13):
在下画好一个电路,想对其用不同的输入参数跑很多遍,并求出不同输入下的动态功耗,因此想到用ocean写脚本来节省时间。ocean的大体工作方式在下在网上搜索已大致了解了一些,但是并不知道如何求这个动态功耗?如果不写脚本直接在ADE下倒是很容易,跑一遍后,打开结果的psf文件,用calculator就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但是如何用脚本程序完成这个运算并获得动态功耗呢?在下也试过在ADE下直接保存ocean script,但是保存的内容并没有计算这一部分,貌似只是到生成结果。
请各位达人给予帮助,十分感谢!

--------------------生成代码如下-------
simulator( 'spectre )
design(
"/homes/cadence/lab2/Design/inverter_simulate/simulation/inverter_simulate/spectre/schematic/netlist/netlist")
resultsDir( "/homes/cadence/lab2/Design/inverter_simulate/simulation/inverter_simulate/spectre/schematic" )
modelFile(
    '("$CDK_DIR/models/spectre/nom/models.scs" "")
)
analysis('tran ?stop "30n"  )
envOption(

'analysisOrder  list("tran")
)
temp( 27 )
run()

网友:
用calculator就可以通过公式算出来的结果放到ADE下OUTPUT里面,再进行保存ocean script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大侠,果然可以把calculator中的公式拷贝出来,并把结果放到output中,从前只会从schematic中点选,原来还可以在 output - setup 中设置自己想要的值,设好output后就可以自动生成在ocean代码里了;另外,如果需要的值还需要有中间值的话,ADE也会自动在output列表中生成所需要的那个中间输出。

很感谢!!

网友(2016-01-10):
mark,觉得以后会用上!

网友(2016-03-20):
小白过来顶贴赚币

网友(2016-07-12):
记录一下

网友(2017-12-28):
楼主,我在output-setup中添加的calculator的表达式中含有+ - * /符号,ocean不识别怎么办

网友:
我给sp仿真写ocean script,在result-directplot-mainfrom中勾选add to output 生成的代码中含有spm这个函数,但是ocean不识别。请问怎么办?

网友(2018-04-22):
用calculator就可 通过公式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