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 Cortex-m3到底可以做多快?

楼主(2014-07-13):
ARM Cortex-m3到底可以做多快?用过STM32F103到STM32F407,内部也就100-200MHz左右,见到有说做到300M的,我没有用过这个速度的片子,用FPGA综合出的速度就更慢了。请教各位,Cortex-M3到底可以做多快?受哪些因素影响?

网友:
先看目标工艺,其次频率也有上限的

网友:
技术水平一定的情况下看工艺喽

网友:
CPU本身可能是蛮快的,记得看过像 1T的8051都号称能上到100MHZ,但由于工艺的限制,很多时候ROM,RAM的读取速度跟不上。。。。

网友(2015-01-29):
我在110nm下跑到180M

网友:
受限工艺和mem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限于工艺

网友:
可以了解不一樣的技術

网友:
跑多快有多大意义?
芯片不是跑的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