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lock transition 会不会影响hold

楼主(2014-07-13):
请问,
clock pin上的transition会不会影响 hold violation的数量?

网友:
会,但是影响很小吧

网友:
很少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一个输出的clock pin的transition比较大,我发现在报hold的时候,

属于launch clock的时候,可能delay是200ps,
但是在capture clock的时候,delay可能就是100ps,
感觉原先的clock skew可能是50ps,现在就相当于变成100ps了,
感觉会多出比较多的hold violation呢,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网友:
    这是OCV的原因,不是transition导致的

网友:
理论上会影响Hold,因为Tran大了IRDrop等外界干扰带来的Uncertainty会增大。

但STA上会不会导致Violation增大就要看Strategy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OCV会影响,但是比OCV的影响多出了50多ps~~~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网友:
clk trans 不能太烂 , 太大的修掉好了,

网友:
回复  herrzhou

    OCV会影响,但是比OCV的影响多出了50多ps~~~不知道如何解释了~
引用 网友C:

你把slew报出来看看,在launch和capture时不一样
具体path贴出来,CRPR开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报launch和capture发现的啊,差别太大,crpr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