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0帮助文档打不开

楼主(2014-07-13):
这是终端提示的错误。
/usr/bin/netscape是/usr/bin/firefox的连接。
.bashrc中有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netscape

网友(2014-10-04):
我的问题是libgcc_s.so.1不支持GCC4.2 其实这个libgcc_s.so.1是ic610/tools/lib/下的libgcc_s.so.1不支持GCC4.2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做的
     第一步 在terminal下sudo locate libgcc_s.so.1搜索它的路径 我的是在/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ubuntu 14 32位环境)
     第二步在 terminal下strings /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 |grep GCC 看它是支持GCC4.2 如果是 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 替换ic610/tools/lib/下的libgcc_s.so.1 首先重命名ic610/tools/lib/下的libgcc_s.so.1 为libgcc_s.so.11  在以免与下面的措施冲突  下面的措施为在terminal下sudo ln -s  /lib/i386-linux-gnu/libgcc_s.so.1  ic610/tools/lib/ 之后就可以打开firefox了。。。。

157 Bytes, 下载次数: 3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开始安装的连接有没有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