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cadence中原理图编辑时显示mos管等器件的参数信息呢?

楼主(2014-07-13):
请教如何在cadence中原理图编辑时显示mos管等器件的参数信息呢?
被我不小心按了哪个快捷键,然后器件的参数看不到了,每次都得q一下,特别麻烦。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
退出重进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啊。您说的退出重进是关掉软件重进吗?我关掉电路图重新进去还是不行额。

网友:
ADE => Results => Annotate => Component Parameters

网友:
4楼正解啊,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试,结果是这样子的。不太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试,还是有点小问题。看我楼上发的图,都是error。。。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还真么遇到过,你看看CIW中提示什么错误

网友:
元件库的CDF参数没有装载进来,或者SKILL解释器的不能启动。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是不是启动的时候libInit.il装载错误造成的?

网友(2015-08-25):
看着那一堆error就想笑。

网友:
回复 网友E:

同上。。。。。

网友(2017-06-10):
O(∩_∩)O谢谢四楼大神

网友(2021-05-27):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仿真环境里 results→Annotate→Component parameters 点一下就有了

网友(2023-12-28):
最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仿真完使用Annotate看完DC Operatiing Points后就不再显示器件参数了,大家说的办法也尝试过,没反应啊

网友(2024-05-22):
直接打开就没有,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