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code coverage 覆盖率OK的标准是多少?

楼主(2014-07-13):
verilog code coverage 覆盖率OK的标准是多少?例如:line 100%,branch%95等,不知道各位同仁的公司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网友(2014-08-12):
line和code以及branch覆盖并不是很困难吧,toggle会比较麻烦,可以优先以覆盖到port为主

网友:
最好是100%吧,没有达到肯定是激励给的不全。代码覆盖率应该比较好做,往往功能覆盖率要比代码覆盖率跑更长的时间。。

网友:
100% line ,95% condition ,100% f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