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端口很多,怎么写?

楼主(2014-07-13):
比如某个模块需要10个8位的端口,怎么在module()中写呢?一个一个写吗?(module(a1,a2,a3......))可以用简略的办法书写吗?module(a1[9:0])?

网友:
要一个一个写。
你可以每个端口占1行,清楚点。
10个算什么,100个都算少的……

网友:
懒是进步的动力啊,LZ想法是可以的,现在verilog 2005和SV是支持的了,你仿真与综合的时候会提示你加个选项。

网友:
对于module的interface,难道还有不一个一个写的捷径??

网友:
我发个例子:
reg  [7:0]              vpd_table [0:255];
wire [7:0]              checksum_tmp [0:9];
reg  [7:0]              checksum_d   [0:9];
reg  [7:0]              checksum;

这个是在模块内部调用的,但是你用在interface上也可以。以前使用VHDL时,经常用数组穿越模块,相当地简洁。

网友:
用verilog-mode自动生成

网友:
用SYSTEMVERILOG ,
它支持数组型的端口

网友:
一行一行的写,调理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