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oost电路

楼主(2014-07-13):
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  完成输入时钟信号的电压的倍乘,输出用于驱动开关。可是电路中开关数量比较多,不知道C1、C2如何确定电容值更合理,一般经验值为多大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

网友:
和你的CLK周期有关,首先,M1,M2尺寸需要保证电流足够大,使在半个周期内,可以使C1充电到接近VDD,需要在C的值和M1的尺寸之间折中,其次,电容C2不能太小,因为在保持阶段,C2的电荷会在其他管子的寄生电容发生电荷分享,C2大于6倍以上寄生电容总和。个人推荐:C1:200f,C2:800f。你根据其他管子的尺寸再调整吧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讲的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