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sdf问题

楼主(2014-07-14):
求助各位大神,STA生成的SDF中的delay value只有Max delay和min delay 的值,
typ delay的值被省略了,如(a::a)如何才能让SDF中加上typ delay的值呢(a:a:a)?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pt的ocv模式就是这样的, bc-wc模式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2# icfbicfb 谢谢版主,问题已解决,只有single模式才会写出来3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