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有些path 设为 半周期 check ?

楼主(2014-07-14):
RT , 不知道, 前端为什么这么设定,电路跟半周期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升沿/下降沿触发造成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设定 , 一个上升沿, 一个下降沿

网友:
有些path是这样的, 问前端

网友:
设计中是尽可能避免半周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jiter不一样,会吃掉时序窗口;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问前端,并留多一些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