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的识别问题

楼主(2014-07-14):
我在该工艺的PDK库里调用的一个电感,一个是LAYOUT,另一个是电路图,打上Pin,跑Lvs无法通过,提示No matching “.SUBCKT"statement for "diff_ind_3t_rf".
网表是自动导出,一个器件---

.SUBCKT L_T a1 a2 a3
*.PININFO a1:B a2:B a3:B
XL0 a1 a2 a3 diff_ind_3t_rf m=1 R=30u N=3
.ENDs

器件 diff_ind_3t_rf  LVS Rule 里有定义
我是缺少文件,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楼主:
随便找了 INV 的网表,跑LVS

版图里的器件认出来了,
那应该是网表有问题了

网友:
请查找一下说明文档,应该能找到一个文件,定义diff_ind_3t_rf的,找到后include到netlist里面。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回复!
是少一个文件,我手边没有,自己写了一个,里面实际上都是空的BLOCK,定义一下名字及管脚名字即可!

网友(2016-03-24):
不错,这个问题从LVS网表中拿出一个空的block到原理图的网标就可以了!

网友(2018-06-21):
请问怎么INCLUDE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你的netlist里面加写一行:     .include '/xxx/xxx/xxx/xxx.subckt'

网友:
先試把XL0的X去掉,若不行再試.include func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是版图中电容识别不了,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