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ocean script是否可用像verilog中那样固定位数的变量?

楼主(2014-07-14):
cadence ocean script是否可用像verilog中那样固定位数的变量呢?在下想对一个电路跑很多变量输入并测试不同输入时的电路参数,每个输入端只需要1或者0,但是每次输入有64个输入端,在下想把一个整数(16进制或10进制数)读进来,转成类似verilog中[0:64]这种形式,以方便将其按位赋入64个输入端口。请问有可能直接实现么?

网友:
我一般用个理想AD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能稍微解释一下么?在下没用过这个东西~,是cadence里边已经给了的模块么?

网友:
在cadence的ahdlLib里面有模块“adc_8bit”和“adc_8bit_ideal”,但是要稍微调整一下的。
你可以调试着看,而且你是64位的,一定要改改的。
照着例子改动应该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