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anosim 混合仿真需要单独的license?

楼主(2014-07-14):
本人最近在学习nanosim+VCS的混合仿真,折腾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nanosim+VCS的混合仿真需要3个license,1.nanosim的license;2.VCS的license;3.nanosim 的混合信号仿真license;现在前两个license都有了,但是好像没有第三个license,请问大家第三个license的feature是啥,有破解的吗?谢谢!!

网友(2017-11-16):
回复 楼主:

   你好,我刚开始学习nanosim,但是nanosim一直没办法成功使用,我是搜索了整个论坛的nanosim,一个一个求助!可以分享一下你的nanosim吗?我下了好多个版本,2008.03 2008.09 2010 2011,没有一个弄好。。。。。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nanosim?或者告诉我连接,我自己下载。
你如何设置bashrc或者cshrc的?可以分享一下li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在内部服务器上做设计的,nanosim就当时弄了一下,后来没用了。nanosim的license应该和synopsys其他工具一起生成的(在一个license文件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nanosim是什么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2009.06或者就是2012.06,这两个版本中的一个,记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nanosim启动不起来吗?其他synopsys的软件呢,比如hspice能用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他软件可以启动啊,hsp2015 vcs2014都可以用啊,就是nanosim不行,我用nanosim2010 2011的,提示lic不对,用nanosim2008.09又遇到libModel.so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如下:

nanosim+vcs ,安装了nanosim 2008.03 sp1

bashrc设置:

export MANPATH=/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doc/ns/manMANPATH
export PATH=/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amd64/amd64/ns/execPATH
export NANOSIM_64=1
export EPIC_HOME=/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

运行 nsgui,可以打开gui界面,
跑 example的lab1, adder.vec adder.spi
simulation报错:
/opt/synopsys/NS_vA-2008.03-SP1/amd64/amd64/ns/exec/nanosim: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Model.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什么系统?(估计你的系统应该比较新)你这个错误提示应该是缺库,把库装上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entos6.8 kernel linux 2.6.32-642.el6.x86_6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rhel 6.8的yum换成centos的yum,网上搜一下,很多教程,换好了之后,缺什么库你用yum install *.lib安装就行;另外,synopsys其他软件能用,nanosim用不了,估计是nanosim的feature没有吧

网友(2017-12-18):
回复 楼主:

刚开始学习nano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