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怎么对某个寄存器赋1

楼主(2014-07-14):
请问如果要对某个寄存器赋值1, 它的位宽是参数DW,
reg  a;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if(!rstn)
        a <= 1;
    。。。。。。
如果要在赋值的时候把a的位宽体现出来,怎么写?
先 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W{1'b0}},{DW{1'b1}}是赋全0或者全1,不过我这个只有最低位为1啊 ,该怎么写呢

网友:
assing xxx = DW'h1;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a<= DW'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