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

楼主(2014-07-14):
关于运算放大器中开关工模反馈电路中,采样电容和分配电容的取值,大家是怎么设定的?根据什么理论依据?麻烦知道的大神告诉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2015-01-23):
回复 楼主:

就像小杯子给大池子倒水一样,倒水的那个电容不要太大了,最好不要超过实际接到运放输出端的电容,否则可能比较难以使共模稳定到一个合适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