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重启icfb后,自己用skill编写的pcell无法调用

楼主(2014-07-14):
我在il文件中定义了自己的函数
procedure( drawvia(i,j)
...
)

pcDefinePcell(
         drawvia(1,2)
)
这样调用。

现在我load "test.il"可以成功生成一个pcell,
插入这个pcell的版图也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关闭icfb,然后重起之后,
再打开插入过pcell的版图文件,就会出错。
WARNING ("eval" 0 t nil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drawvia),
版图里原先好好的pcell部分就会出现pcellEvalFailed

看到好多论坛上说可以使用一个叫“libInit.il"的文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比较详细的说明,还是不太清楚。
求各位用过的指点一下,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
libinit.il文件是当调用pdk时,首先会被icfb调用的文件。这份文件里面包含了对PDK所有文件调用的定义,例如.cxt, display等。具体你可以去看一下你手上PDK中的这份文件。
至于你的问题,你重启ICFB以后,你之前建立的pcell并没有被load进来,所以版图中你之前放置的cell找不到需要调用的程序,所以回报错。你在重新load一下这个test.il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

网友(2018-05-05):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其实你只需要在你pcell所在的库中添加一个libInit.il文件(或者直接在pdk的libInit.il增加),内容就写你在pcell中定义的函数就行了,当你打开pcell所在的库的时候会自动load这个libInit.il, 这样pcell就没问题,也不用人为去load了

网友(2018-09-12):
回复 网友A:

但是如果我在跑Assura的时候,这个文件出现了问题,如图所示,PCDefinedPcell函数未定义,然后就PDK中的Pcell都出现该问题。  请问我应该怎么解决?在Virtuoso单独命令加载该文件是没有问题。

网友(2019-02-11):
请问一下怎么插入某个Pcell的版图到另一个Pcell里

网友(2024-04-23):
从任何一个PDK的lib库对应的位置,底下都有libinit文件,这是开源的,你直接把它拿过来,然后修改以下PDKlibname成你自己的库名字就行了,至于其他的代码,你看不懂可以删掉,也可以不删,因为一般没有加载的到的文件,代码里if的条件也是有的,会直接输出string就往下执行,所以删不删无所谓。你嫌烦可以直接把其他都删了,只保留空的放在你的lib库底下的同样位置,也就是把libinit.il放在pdklib文件夹中,init文件中放load(../xx.il)即可;此时你的pdklib文件夹和xx.il放在在一个目录下。它相当于直接在启动的时候直接执行一下手动load的过程,cadence会先去查lib库中的所有文件并全部执行,包括layermap文件一起,除了display文件需要手动载入,其他都是直接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