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fuse的问题

楼主(2014-07-14):
请教各路大神Fuse下面垫一层阱的作用

网友:
fuse那里钝化层开窗,没有金属什么的阻挡,然后就可能蚀刻到衬底?
烧fuse的时候,fuse可能会搭到衬底上去,短路?
加个nw,形成个pn结,搭上去也不怕?
会不会是这样?

网友:
是poly fuse 还是metal fuse? 各家工艺可能还不太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你猜对了。

网友(2014-11-13):
3楼回答正确

网友:
楼上是搞工艺的??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现在都用metai fuse,poly fuse,感觉不好

网友:
即使fab没有提供metal fuse,我也是参考别家的工艺做成metal fuse

网友:
说说我了解的信息。如图,早期metal刻蚀不利,会刻的比较深,就像我手画的metal两边那两条比较粗的东西,可以直接刻到平面以下,在做trim的时候,如果metal被加热到液体流动时,那两条刻蚀线就起到了contact的作用,metal直接连到了衬底,如果恰好处于将断未断时(这个情况应该极少极少),那么就会对衬底形成漏电,如果加了一层nwell,就可以用nwell-psub形成的diode隔离以下这个漏电。
以上是我咨询了两个同事后得到的信息,不保证正确。
据说现在的工艺刻蚀已经不可能这么烂了。

网友(2022-06-29):
very good picture to expl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