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讨论] Q3D提取RLC参数

楼主(2014-07-14):
使用Q3D,在一根线的两端分别定义source和sink,看L和R只有source对souce的结果,没有source到sink的参数,这是为什么?source到source的L和R又代表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另外,我用Q3D提取出来的一段1300mil传输线ACL(source:source)在100M时为37nH,Polar计算的只有10nH,公式计算也只有10nH左右。不知道Q3D中哪里设置有误?

楼主:
这软件这么冷门吗

网友:
Q3D用的人不少吧,只是这里不多。都是低频的地盘

网友:
Q3D貌似仿真R的时候,有个频率区间是不准的

网友(2015-11-2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在研究PCB寄生参数的提取等磁仿真,可以认识一下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1.Q3D得到的仿真参数为负值有什么物理意义,比如不同网络之间的寄生电容?
2.AC、DC电感有什么区别?
2.各个Souce之间的AC、DC 电阻和电阻表示什么意思,怎么反映到到PCB导线寄生感和阻值?

网友:
有誰知道 ???

网友(2016-07-25):
    我也想知道。。。没想到Q3D这么冷清。。。

网友(2016-12-05):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在研究PCB的寄生参数提取建模仿真,我是北航的,yyt00942884我的微信号,相互探讨一下吧

网友(2017-04-11):
回复 网友B:

http://www.oldfriend.url.tw/Q3D/31_Self_Cap_Mutual_Re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