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无法open design怎么办?

楼主(2014-07-14):
同一个library,昨天在另一台机子上打开和运行都没有问题,今天换了一台机子,就只能打开library,open design时总是报错:
Error: Un-supported name-escaping style. (MWDC-132)
Error: CEL consistency check FAILED. (MWDC-100)
还有无数类似如下的warning:
Warning: Structure Property 'sparse_dense_struct' (ownerType = 11 size = 32 bytes) is not supported. Please register it with this command:       dbRegisterProperty "sparse_dense_struct" 11 "<definition>" (MWDB-001)
感觉应该不是library的问题,是这台电脑的ICC没装好么?求教啊!多谢!!

网友:
看看你的ICC 版本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启动ICC后 printvar *verision* 可以报出来,linux系统中也可以用 which icc_shell 报出来)
先用open_mw_lib -readonly XXX ;; list_mw_cels 看看你的design是否都正常,用open_mw_cel -readonly 打开看看

网友:
rebuild_mw_lib 看看, 先关闭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显示的有cell,但是只读打开后又什么都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版本太旧了,看了一下是05年的,以及,好像不能识别set_app_var语句,早期的版本不支持吗?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两台机器装的ICC 版本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能解释一下rebuild_mw_lib具体起什么作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不一致,大概是现在这个版本太旧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搞一致吧
ICC的mw库确实有这个问题,不同版本的不能通读

网友:
什么版本icc 做的

Report_milkyway_version -all ,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05.12
是不是太老了?

网友:
icc was born in 2007 ,  2005 的时候还没有icc呢,

换到201x 系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那真是奇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soga……其实我用的是ICC那个lab教程文件,没想到连这个都不能读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lab数据也是分针对哪个版本icc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谢谢啦!

网友(2015-03-12):
重新下lab啊

网友:
lab有问题吧

网友:
不同版本,打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