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网表导入时finger width 和 total width 不一致

楼主(2014-07-14):
原cdl网表信息如:M0 net105 net123 net132 VDD P18 l=xxx w=xxx
导入的时候finger width与 total width不一致(需要重新修改w值才能自动一致)

这个对电路仿真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请教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cdl导入的时候将这两个值自动匹配

网友:
你的finger width*m=total width,仿真问题就不大

网友:
这和PDK参数有很大关系,和舰的工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8-04-03):
确认下你device map 里是写fw还是FW,还有你的CDL网表里每一个mos管也要有对应的fw值,

网友(2024-02-26):
请问楼主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