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窄带滤波器的阶数就会高?

楼主(2014-07-14):
为什么窄带滤波器的阶数就会高?经常看到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分辨率高的 在时域的长度就长了

网友:
这个是指FIR的,IIR不一定,其实就是个傅里叶变换的关系,窄带意味着陡峭的过渡带,其IFFT(可以视作冲激响应)就意味着很长的拖尾,冲激响应长就阶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