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粉尘的物料(如面粉),用什么样的料位仪可靠一些?

楼主(2014-07-15):
如题

是用以判断原料仓满和空的,不需要精确测量。
机械阻旋式的,好象寿命比较短,别的什么样的可靠?
请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射频导纳料位仪?
雷达料位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查查射频导纳料位仪的资料!

网友(2014-09-11):
粉尘?超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