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timing analysis的signoff优化问题,有报告截图,大家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4-07-15):
1.运行signoff优化,运行中断,提示需要设置到signalstorn的计算模式。

楼主:
回复 楼主:

2.运行设置signalstorn的计算模式的指令,但指令没办法被执行。提示设置被自动改回默认设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这是encounter工具的BUG还是我设置过程中步骤的缺陷呢?如果是步骤的缺失,

那想请教大家正确的signoff优化设置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工具是encounter2013

网友:
看样子是工具太新了,老的命令不支持了

网友:
不要signoff mode了, detail (postroute)mode就行了,你多少nm的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0nm,版主意思是不是我在timing analysis时只需要做到postroute_hold_si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做signoff模式的timing analysis时他又确实有hold time的违例啊,难道我就不救吗,到时出了问题不好交代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很纳闷啊,工具总是自动把我的设置改回默认设置然后说有冲突就中断运行了

网友:
signoff mode是为了ets 等模式用的 , 130nm完全用detail就行了,

有些feature是要额外的license的,何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真是英明神武,把我接下来正要问的问题都一起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