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得到的面积和功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情况?

楼主(2014-07-15):
采用DC综合后会得到一个面积和功耗报告,该结果与自动布局布线后给出的结果相差多少呢?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面积和功耗情况呢?
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
差50%以上,一般, 大致看看, 没太多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接到任务要通过DC综合来评估芯片大致的面积和功耗,怎么办……

网友A:
面积= 综合的面积  / 0.6 左右,
功耗 = 综合的功耗 / 0.7  左右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DCT很准,DC就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上有啥区别吗?脚本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啦

网友(2015-09-07):
原来如此!!!!

网友:
DC综合出来的面积,如果你在iCC设置和DC的一样,不也就差不多了?至于功耗,我觉得是会差不少的。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A:
面积= 综合的面积  / 0.6 左右,
功耗 = 综合的功耗 / 0.7  左右

学习了。参考一下。

网友(2022-03-07):
您好,我想请教下DC综合如何查看功耗的呢,是通过什么命令呢?请教一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