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那位兄弟画过Bump PAD 的版图

楼主(2014-07-15):
请问下那位兄弟画过 Bump PAD的版图。我们想设计一款BGA封装的芯片,但是代工厂不给做MPW的植球工艺。请问那个代工厂能提供植球工艺,并且是MPW,节省成本。多谢了!

网友:
PDK里面有bump cell,MPW为什么不给做bump?可以参考tsmc design rule,做wire bond和flip chip还是有一些rule的差别。做package可以找ASE,SPILL,AMKOR都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做MPW, GF 0.18um 不给做植球, 其实我想也 就是多了最后几步植球工艺步骤. 代工厂完全可以只给我的芯片的那一部分 植球. 代工厂只给工程批的做植球, 如果我是工程批的,我自己可以把圆片拿到封装厂去做植球, 用不着代工厂了.
请问兄弟知道TSMC的MPW给做植球吗?

网友:
foundry 应该可以做吧,你要整片wafer,foundry会加一层mask把别家的IP全部封起来。只留出你自己的那部分IP. 然后自己拿到wafer去做封装。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shuttle分为share mask和share wafer,tsmc是share mask,wafer每个客户是单独的,做bump要求整张wafer,切割好的die就很难做bum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我做MPW,MPW服务方只给我50颗die。MPW服务方拿到的好像也是die,他们也没有整个wa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wafer每个客户是单独的”意思是TSMC会把整片wafer给MPW服务方?如果这样,我可以要求MPW服务方先把wafer给我,我先把我那部分植球,但这样估计MPW服务方不会同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找的二道贩子啊,我们都是直接tsmc的shuttle

网友:
应该去Package去做R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