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CC中如何移动wire和修改via?

楼主(2014-07-15):
请教一下大家,在ICC中怎么移动wire和修改via?例如图中所示,蓝色是metal1,红色是metal2.黄色标记的是metal2以及metal1和metal2的通孔。我想把黄色标记的那条metal2右移一点,但这样就与上面的那条红色的metal2不相连了,可以用什么方法使得这条黄色标记的metal2形成一种7字形能够实现metal2之间的连接?同时我想把黄色标记的metal1和metal2的通孔换成一个小一点的via,在ICC中可以使用什么command实现?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edit/right-click -> stretch
edit/right-click -> property

网友:
移动: m(move)
换via: ctrl + R (properties), 然后换via

命令是set_attr [get_selection] via_master 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这个stretch只能移动wire,我除了想要移动,还需要在这条垂直线的上端接一段水平的线,形成7字形的样子。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不过您说的这个move只能移动wire,我除了想要移动,还需要在这条垂直线的上端接一段水平的线,形成7字形的样子。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不是这样,不然就跟 move 一样了

网友:
你当pr工具是virtuoso啊, 哪里有这么灵活, 能move成这样就不错了,

其他就create_net_shape , create_via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好吧,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意思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你本身确实连起来的话,它能满足你的要求,应该是有 option 控制不同方向时是 jog 还是 hop metal, 我没试过,家里的电脑没有 ICC,可能是 edit->..setting
    拿一根path在中间 split 然后 stretch 就能直观地看出 stretch 是干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啊,不是我想的效果啊,就是move的效果,而且我不需要split啊。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们说的貌似不一样,哈哈!不过还是谢谢你啦!

网友(2015-05-07):
回复 网友C:

楼主请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没 ;请教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我直接把这条net删除了,然后重新route的

网友(2021-09-06):
你可以试下快截键shif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