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4-07-15):
各位,我在宜硕打ESD时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宜硕打ESD比较权威,他们的ESD过程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想分析他们的结果)
就是附件中所述的引脚PAD1对引脚VSS打正2000V(即PAD1为电压正端,VSS为电压负端)时,PAD1对VSS
的IV曲线在打ESD前后没有变化(说明PAD1对VSS的ESD防护没有被打坏),但是导致芯片引脚VDD对VSS之间有漏电,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什么机理呢,请教过程中

网友:
最左边的反向串联二极管以及电阻是片外加的TVS吗? 栅极到PAD1之间加的电阻略大啊~
另外在iST测试的时候是测完ESD立马进行IV曲线测试吗?还是说样片寄回来之后自己测的IV啊?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最左边的反向串联二极管及电阻都是on chip的,
在IST测试时测完ESD确实是立马进行IV曲线测试的,你是怀疑ESD机台上芯片静电没有放光,
但是我们将芯片拿回公司(过了3个多小时后)测试所有漏电的芯片,发现VDD和VSS之间的漏电电流
在VDD=3V时,漏电流都在194uA左右(偏+-2uA以内);
在VDD=5V时,漏电流都等于537uA。
且3/5不等于194/537,说明不是正比例关系。

为什么说栅极到PAD1之间加的电阻略大呢?您是怀疑电阻略大响应变慢,会使ESD电路对
静电来不及反应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14-08-28):
有测VDD对VSS打2000V吗?
VDD对VSS间有可能存在薄弱的地方?
如:NDIFF接VDD与NDIFF接地。

楼主:
谢谢回复,
VDD对VSS 2000V、-2000V都测过,IV曲线没有变化,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连接Pad1的那两个PN NP diode(结构是什么样)是用来做ESD防护用的吗?只是单独打Pad1(+) to GND吗?你觉得这个PAD最薄弱的区域就这这块吗?

网友:
PAD1只接这里吗?
Zener的开启电压和导通阻抗是多少?
ESD放电器件是哪一个?

网友:
若esd保護電路只有圖上這些的話, 串接電阻應該接在receiver之前、zener diode之後, 才能確實保護後級的gate oxide,一般應該還會有順向的diode接在pad到vdd上, 而VDD到VSS間也會有保護電路, 才能達到保護的效果

网友(2014-10-01):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要是3:5的正比关系 器件的静态漏电本来就不是和电阻一样的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下哦?

网友(2014-12-19):
PAD1的面对面的PN diode是ESD放电路径的话不应该出现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2015-11-21):
是PAD1和VDD之间还有ESD通路吗

网友:
有ESD放电电流流经VDD/VSS之间路径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从电路上看, 只有第一级背靠背二极管嫌疑最大, 后级电路因为电阻很大, 不会是主要放电路径.
可以去layout上看一下, 这两个二极管的保护环等是否构成到VDD的路径(寄生二极管, 寄生三极管等).

网友(2016-01-08):
PAD1有没有做对VDD的防护?这儿全都是反向的二级管,ESD泄放电压都比较高,要先确认是不是走的这条泄放路径,如果PAD1还有到VDD的防护,那ESD还有可能走PAD1-VDD-VSS这条路径的。

网友(2016-07-19):
请问下楼主,该问题的原因后来找到了吗

网友:
你这个ESD保护电路串联电阻放这么大,设计得跟一坨屎一样,打ESD的时候电流肯定走其他寄生路径了。我敢肯定你的PAD1上还有其他元件连上去!ESD电流就是走这些路径了!

网友(2024-10-01):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gate上过压了,导致的oxide的损伤。然后VDD和VSS可能弱开启。3V和5V的漏电流比例大概是平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