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校准

楼主(2014-07-15):
各位:小弟最近在研究SAR ADC的校准,图为经典的电容失配校准电路,请问校准电容Ccal的值应该是多少啊?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校准电容的加入是不是打破了非校准电荷分配DAC中电容是二进制的规律啊?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校准DAC是不是应该采用双极性的电压输出啊

网友(2017-12-07):
SAR ADC校准

网友(2020-05-20):
Cs几级串联值。
电荷量,和mismatch估计的3倍。

网友(2021-12-14):
求教ADC校准都有哪些方法呢,所说的calibration和correction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23-05-26):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还有就是校准电容的加入是不是打破了非校准电荷分配DAC中电容是二进制的规律啊?谢谢 ...

校准电容的加入就是为了维持二进制的变化比例吧,本身电容是二进制设计的,但是由于失配不符合二进制,所以INL会比较差,通过对每一位电容增加校准电容来使得电容比例维持在二进制,INL峰值就会减少很多

网友:
这篇论文能不能共享一下?

网友:
有相关的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