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di无法启动simv

楼主(2014-07-15):
我用verdi来仿真时,运行run interactive mode时,总是显示can't find simv,这是怎么一回事?具体要怎么设置才能够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 要Debug 也可以用 DVE,找不到 SIMV 肯定 你 Set-UP 不对。
具体 去翻翻 Interattive 的 APP-Note吧。 这个 Verdi3 是有 APP-Note 供参考的。

网友:
1.  检查是否有执行验证环境编译生成simv可执行文件;
2. 若已生成simv,建议您查看一下系统的环境变量设定,如$PATH, $NOVAS_HOME, $VCS_HOME等相关EDA工具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