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下面这个综合出的两个向左和向右的三角形是什么?

楼主(2014-07-15):
我代码里写的是s[1]<=mult[1]^DATA_IN;
模块g1左边是输入,右边是8位输出。
模块Mxor左边是16位输入。
DATA_IN是8位输入,和模块g1的输入一起送到Mxor中。

两个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方向是相反的呢?

网友:
可能是buf。。。。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情况呢?

这里为什么会有三角?我的本意就是 两个8位的按位异或,怎么综合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
三角形顶点端是位数少的一端,底边端是位宽的一端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这个图和我的意图是一样的吗?这画法,我还以为综合结果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综合对不对就要自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