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在可再生结构的比较器中,有的结构采用钟控信号,有的结构未采用钟控信号,两者有何区别呢

网友:
带钟控只在有时钟的时间段内比较,其余时间内保持或者置位。
不带钟控的,连续时间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在开关电源中是不是应该选用没有钟控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