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调用相同模块的时候,报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4-07-15):
电路中调用了7个相同的模块,可以保证连线正确,但是在做LVS的时候确出现了错误情况,经过分析是由于assura软件错误,不能完成识别这7个模块,提示的错误是说device不匹配,但是分析可以排除这情况,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错误例如
schematic   layout
I1               I1
I2               I2
I3               I3
I4               I4
I5               I5
I6               I6
I7               I7

网友:
等大神回复

网友:
是不是这模块pin里有bus线?

网友:
你确定保证了连线完全无错?
7个模块的连线方式完全一样吗?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7个模块的连线方式一样的,我主要是通过做rcx提取并仿真确保了版图的正确性,但是就是lvs过不去,使用了assura和calibre做lvs两个都报这样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主要就是几跟bus线

网友:
发calibre lvs report来看看, 最后的,

网友:
assura碰到这样调用相同模块(含有bus线),lvs有时候会报error。但是calibre应该不会啊。所以还得看看实际情况,把report发出来看看。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