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怎样约束两个信号,使它们之间的时序偏差小于一定值?

楼主(2014-07-15):
有两个输出端口a、b,属于同一个时钟域,要求两者之间的时间偏差小于1ns。举个例子,如果a的arrival time 是5ns,则要求b的arrival time在 4~6 ns 之间。怎样约束?

网友:
把a,b设为related to 某个clock(一般port都是有这个约束的),然后设置合理的output delay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时钟周期是10ns, setup 时间Tsu,hold时间 Thold
    set_output_delay   -max 8   [get_ports {a b}]
set_output_delay   -min -1   [get_ports {a b}]

则a、b的arrival time都在 (1 + Thold)   ~   (2  - Tsu) 之间,a、b的偏差一定小于 (1 - Tsu  -Thold)
版主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差不多,  跑完place看看timing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