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差分对的布局

楼主(2014-07-15):
常见的运放差分对的布局要么是轴对称的,要么是原点对称的ABBA/BAAB,小弟最近在做高速ADC的版图,供参考的照片上看到的运放差分对基本都没有做对称,分开两边放,如AB,请教大神,运放查分的的摆放要根据哪些参数来选择??

网友:
那说明人家工艺好??或者做版图的偷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电路说这样可以提高运放的响应速度,我不是很理解

网友:
电路是怎么说的,学习一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原点匹配是最好的,但是叉指匹配也经常见到有人用,还有那种分开左右摆放的也有,根据什么参数来选择呢?

网友:
就我的理解,高速的东西匹配有可能不是放在首位考虑的,最重要的是考虑寄生电容,如果插指的话寄生电容就会大,所以只要AB两边放就好了,不知道是否理解准确,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
用的什么工艺,用在什么方面,如果是普通的工艺和应用,fF级的寄生电容影响不大吧

回复 网友B:

楼主:
。18的工艺,工作频率也就是百兆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再高速的运放的速度都是由外围电容或补偿电容和输入级的跨到来决定的。这些寄生电容产生的极点
需要放在带宽外。
所以为了输入级减小offset和其他参数的不匹配,差分对
一定要做成中心对称加dummy。

网友:
匹配没有最好的方式,只有针对不同的电路设计才有最好的匹配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