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启动问题:failed to get display 'display' from drm

楼主(2014-07-15):
IC5141启动出现问题:failed to get display 'display' from drm
有人遇到过么,可以帮忙解决下?万分感谢!

网友(2020-06-22):
好像遇到过,不过不记得怎么解决了
临时的解决办法就是重新merge一次display,然后再保存一下默认设置

网友:
没有显示文件,就是版图那个显示各种层的文件,从别人那拷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