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LE中的SLOAD端口的疑问,向高手求教

楼主(2014-07-15):
同样的一段代码,在RTL VIEW中看到的是从REG1到REG2的连线,但是在chip planner中观察到:1.有时候编译后的结果是REG1的输出进入下级LE的LUT的D端然后进入DFF;2.而再编译一次就变成REG1的输出直接进入由SLOAD控制的选择器,然后进入DFF。第一种情况的LUT增加了路径的延时。请问各路大神为什么两次编译中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何控制?

网友:
我之前的经验是,如果软件版本不变,设置不变,源文件不变。不管编译多少次,配置文件的内容都是不变的。

网友:
很遗憾的是,从哪个Pin进入,这个真的没法控制,除非eco

而Routing走哪里连eco都没法控制

网友(2014-12-18):
每次布局布线都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