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电压下开关不导通怎么办?

楼主(2014-07-15):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办法。t18工艺的,要求1.7V下能正常工作,共模电压0.85V附近的开关电阻达到了几百K,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了。由于开关太多,不可能每个都改成电荷泵结构的

网友:
或者medium Vth devi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用了DeepNwell。没有衬偏了,worst case 下vth也有不到900mV。你说的这个native device,是不是没有Pwell用P-sub做Nmos的阱的,这个效果会比DNW还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去试一下。不明白再来问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Native device是指什么样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Nativedevice是指没有PWdevice,直接用P-SUBPW  这个说法对吗。那岂不是一般的NMOS管。连衬偏都不能很好的避免?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序一样的开关用同一个bootstrip,用大电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NMOS管,沟道下面要注东西来确定vt ,native 就不做这一步。vt 会比普通管低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了解了。就是一般NMOS在氧化层下面有比p-sub尝试更高的P+。而native是直接拿P-sub来做这个所谓的P+,其实浓度较低,所以阈值比较低。对吧

网友:
有人知道 native MOS 如果做到低 VTH ?
那如果 native Nmos是低的vth 那 native Pmos ?

由于开关太多,不可能每个都改成电荷泵结构的
=> 應該說如果你把所有开关  Vdd 都接到 电荷泵 不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