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F可以约束create generated clock吗?

楼主(2014-07-15):
ucf里面可以像sdc一样设置generated clock吗?
例如我代码里面用了分频,那么新的时钟是由寄存器的Q端输出的,需要设置generated clock,请问语法是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不可以,因为Launch Clock Path的延时值不能自动Trace到。

网友:
不清楚,查手册

网友:
If you want to use the create_generate_clock must be transfer to the vivado platform.
The ise doesn't support it.